模拟量模块 分辨率求助

楼主(2015-08-26):
三菱模拟量模块2AD与西门子EM231分辨率都是12位,但是西门子数字量输出范围0-32000,比三菱的2AD,4AD(0-4000)分辨率是不是要高,什么原因?求解

楼主:
之前用EM231接3bar压力变送器,压力最小显示为1-2pa,现在用三菱2AD最小显示接近10pa,

楼主:
查找西门子资料,有如此介绍“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12位读数是左对齐的,单极性格式中,最低位是3个连续的0,相当于A/D转换值被乘以8.双极性格式中,最低位是4个连续的0,相当于A/D转换值被乘以16”。这个被乘以8,按理说输出值都是8的倍数吧,但实际好像不是,为什么呢,理解不了,崩溃。

网友A:
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,感觉没有必要考虑这些,这两种PLC测出来的压力之所以差那么多,肯定是你的换算方法不正确,或者三菱2AD模块默认是电压信号,你用的是电流信号,偏置和增益没有调整,别无其他原因(plc 和AD模块没问题的话)

网友B:
FX2N-2AD和FX3U-4AD的分辨率如图,你若想要高分辨率可选用后者,不过PLC也得换。0~0.3MPa的传感器用2AD转换,300000/4000=75Pa,最小的波动都有75Pa,这还是不考虑传感器自身精度问题,不知道楼主的10Pa精度是怎么弄出来的。
下载积分:+1(gallopgkr) 真是好人!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C:
12位就是精度啊,2的12次方就是4000,硬件精度,不要纠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