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西门子S7-200 SMART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的问题?

楼主(2015-08-26):
大家,如题,西门子S7-200 SMART 断电永久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有那些呀
看书上说的MB0~MB13,这也太少了吧,还有就是说通过系统块来进行设置
但那设置出来的并不能永久保持呀,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,大家知道的说说呀
怎么不像三菱和欧姆龙的D区一样有很多断电保持的

楼主:
怎么没人呀,大神们出来说说吧!!!!!!!!!!!!!!

网友A:
系统块里面设置V保持区,西门子的V相当于三菱的D,西门子的M相当于三菱的M
下载积分:+2(飞仙遁帝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就这么多,14个字节
下载积分:+2(飞仙遁帝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和200不一样,V区的断电保持是永久的。200靠超级电容能保持7天左右,200smart的超级电容是提供时钟用的,断电7天时间没有,但是V区设置了保持的数据不会丢。PLC断电时,系统把可保持的数据全部COPY至永久存贮器。SR20的CPU最大10K的数据保持。
下载积分:+2(飞仙遁帝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