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VIT加减速怎么设置

楼主(2015-08-26):
现在我有个设备,动作就是从原点正转120度,然后反转120度回到原点,这样往复动作。现在问题是时间长了,就是反转回不到原点就正转了,也就是步进电机失步了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。我想的办法是在反转时不用脉冲完成,改为回到原点,这样反转回到原点时不减速回到原点,震动太大。请问怎么写反转匀速减速回到原点这段程序。我是这样写程序的
DVIT K-500 D10 Y000 Y001
DVIT中断定位指令
k-500反转脉冲
D10速度频率
Y000脉冲
y001方向

网友A:
加个传感器到那个传感器了就减速,然后低速回到原点
抖动就小非常多
了

楼主:
非要加一个传感器吗,我现在没有多余的点加传感器了。现在就是反转的一瞬间抖动好厉害,用到D8348Z这个加速好像没有作用。

网友B:
换方向时延时一下

楼主:
这个问题最后我还是解决了。最后我加了这样的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