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N2–100点焊机

楼主(2015-08-26):
DN2-100点焊机,有哪位师傅修过?工厂搬厂,把此台机电控箱及线路拆散了,导致现在电控箱內部件不全,找不全了!

网友A:
买个点焊控制器和两只单向可控硅装上就.....1500以下...

楼主:
最近照片,看哪位高手有弄过!

楼主:
现在的情况就是图片所示

楼主:
这个控制柜不知在哪买!
mythic

网友B:
好古老的机器,变压器还带档的,没看到哪有设置参数的,感觉是气缸下压后直接就可控硅导通放电

网友C:
问厂家要点资料自己改造一下。

网友D:
实在不会,你向武汉博达自动焊接设备有限公司询个维修价!

网友E:
用TCW-33E阻焊控制器自己改

楼主:
这个是93年出的机子,机身上只有株洲电焊机厂,连个电话都没有,我也是醉了

楼主:
TCW-33E阻焊控制器,是哪种。有图片吗

楼主:
再次上图,电压调节

楼主:
今天仔细看了下,此机两个电极用水冷,气缸为气压,

网友F:
加这个QQ417908943,我买过两台还可以。 [attachment=139064]

楼主:
谢谢十三楼,不知这种控制器性能怎样,先了解了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