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

楼主(2015-08-26):
本人下载的GXDelveloper8.86软件在Win7电脑上安装,安装到通用环境后就不能继续下去。请教高手帮忙。
TSL

网友A:
完全可以啊,64位都行啊!

网友B:
把杀毒软件关闭,还有360保护关闭就可以的。我亲自试装过

网友C:
我是成功安装在win7 32位上,注意:一定要清干净原有安装不成功的三菱软件残留(需要进注册表),否则安装了也会无法使用

网友D:
你下载的软件包完整吗?建议重下

网友E:
确实可以安装的,本人试过。实在不行可以装gx_works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