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-Link如果没有终端电阻会如何?

楼主(2015-08-27):
RT
CC-Link如果没有终端电阻会如何?

网友A:
有干扰时数据有时会不准

网友B:
严重时有可能后面的模块不工作。

网友C:
你是想挑战一下这个极限?
在办公室测试没有问题,如果在现场正常使用就必须连接上。

网友D:
通讯数据不稳定。你不想出问题,建议连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