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7):
想了解下,怎么实现,远程下载和监控,200,或者1200PLC
                   百度了很多资料,方法主要有
1.收费软件,什么巨控,之类的
2.远程控制对方桌面,那就不算了
3.两台电脑,映射对方IP,具体怎么操作不知道,
4.听说,485也可以,远程下载监控,加什么转换器,
这个设备,可以有,有大神知道怎么实现吗
专心搞钱

网友A:
可以咨询北辰,S7-200+BCNet,实现3G远程上下载和监控。
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
BCNet-S7  技术交流群:229195162
0510-85166823  bcnets7@163.com
www.beichen-automation.com
淘宝:http://shop113462796.taobao.com/

网友B:
很贵的,要用赛远模块,你搜下。

网友C:
1.、PLC及HMI在A城运行,在B城监控及下载
2、采用VPN即可,简单方便
3、S7-200未试过,但S7-300的没问题

网友D:
距离不远加485中继,1公里内,但要铺线,挖沟。距离远就象楼上用VPN。象操作局域网一样,两边都要加VPN路由器。设备多可以租用电信移动的宽带,设备少用无线,前提是要有信号。200VPN是可以的,做过。

网友E(2016-07-16):
  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,远程下载程序,远程调试梯形图,手机远程监控!
GRM500  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是一款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通讯模块。它使用4G(3G)作为通讯手段,内置网页发布,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梯形图,上下载程序,短信报警,手机电脑网页浏览等。使用目前速度最快,最稳定的4G通讯方式,可以保证通讯的稳定性和远程调试的流畅!可同时兼容移动,联通双4G,双3G!
    GRM500系业内首家采用短信,4G(3G),语音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,彻底解决传统GPRS无线模块不稳定的问题,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,实现多包并发采集,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,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,降低50%以上的流量费用。PLC远程下载,PLC远程调试也支持通过有线网络接入,同样无需固定IP和绑定域名。
[attachment=149715]

网友E:
西门子200PLC远程监控!
GRM200G(用485口接PLC或仪表,通过手机卡上网)功能主要就是 三大块
1:短信功能,短信报警,控制催款,查询,具备GRM200A全部短信功能,而且由于远程可以修改模块工程,所以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, 收件人等
2:模块内置的网页功能,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或仪表数据,修改PLC数据。并可选配网络历史数据,历史报警功能。
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,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。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。也无需任何服务器。
3:组态软件远程监控(可修改PLC数据,查看数据,历史数据报表,趋势图等),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,或者WINCC,组态王等任意支持OPC的组态,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。
[attachment=149915]

网友E:
[attachment=150224]
资料下载 PLC远程下载调试监控方案V103.pdf (979 K) 下载次数:16

网友F:
太落伍的东西就不要放到网上,还要地址映射,硬件转换,落伍啊

网友G:
9楼,那现在用什么

网友E:
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
1) 设备现场,广州巨控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(232)和PLC连接。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,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。一个模块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和触屏。
2)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,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,可以是小区宽带,企业宽带等,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,绑定动态域名,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。
[attachment=150277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