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三菱伺服驱动

楼主(2015-08-27):
三菱的伺服驱动器本身需要编程吗?编程需要什么软件,还是本身不可以编程,需要设定参数?刚接触(型号MR-J4-B)

网友A:
有设定软件,像变频器,要什么功能就是设置什么功能,软件论坛应该有,官网也有

网友B:
有软件,方便设置参数及调试监控

网友C:
到官方网站去下,什么都有

网友D:
不需要设置,参数写在上位模块里,如QD77MS,

网友E:
MR-J4-B 这个型号应该是总线驱动,需要专用模块来驱动,不能用高速脉冲驱动。
设置的话可能连接电脑设置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