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怎么设置上传密码

楼主(2015-08-27):
威纶触摸屏怎么设置上传密码

网友A:
在系统参数设置画面里的密码设置中进行。
于英剑

网友:
这样别人就不能下载你的程序了,

网友B:
屏上也可以设置,两个对不起来也不行,这个你参考一下

网友C(2015-10-23):
这样别人就不能下载你的程序了,
看到这个我只能呵呵了!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C:
新屏直接点右下角箭头,具体看说明,编程软件帮助里面就有;
旧屏没有箭头先恢复出厂,再操作!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