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角接法的电机能否改为星接长期运行

楼主(2015-08-27):
一22千瓦电机,带载运行电流仅10安,在不更换电机的情况下,能否将角接改为星接长期运行,本设备负载基本恒定,望有经验的师傅多多指教!

网友A:
可以,因为负载实在是太轻了。但为什么不更换小一点的电机呢,这种应用太浪费资源了。

网友B:
你为什么要改成星型接法,现在的这种接法有什么弊端吗?
于英剑

网友C:
“无意间”为配合电网等级(境外设备)将三角型改为星型,且长期运行,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谢谢关注。电机是随设备配套来的,换电机须投资且须重新开孔按装,换皮带轮等。再问一下如果改为星接,其耗电量有何变化?

网友D:
完全可以的,大马拉小车,只要改为Y接法,能满足要求就行的。
很多时候也这样改变接法使用,节省能源。

网友E:
其实追加节能变频器也是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的。

网友F:
如果原来设备是三相220V的三角形接法,完全可以改成星形接法用380V供电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G:
楼主的意思是原来是380v三相交流三角形接法22KW因为负载太轻,改成380v三相交流星形接法运行(出力30%)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的意思是原来是380v三相交流三角形接法22KW因为负载太轻,改成380v三相交流星形接法运行(出力30%)没有问题的
谢谢!热继电器该如何选择望指点。

楼主:
今天停工,我准备改三角为星接,可打开电机接线盒一看,原来这电机就是用的星接,天哪这设备生产厂家不是卖设备,这是在卖电机呢。放着7.5的电机不用,却用22的!

网友H:
可以,打开电机接线盒,六个接线柱,三个一排,两排,原三角接法应该是上下每两个接线柱一组,用连接片接好,改星型接法是把原三个连接片全部拆了来,把任意一排三个接线柱用两个连接片短接,电机线接到另外三个接线柱上,因为不知道实际情况,要注意星型中性点可以接地

网友I:
不良厂家,也可能备用部分太多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可以,打开电机接线盒,六个接线柱,三个一排,两排,原三角接法应该是上下每两个接线柱一组,用连接片接好,改星型接法是把原三个连接片全部拆了来,把任意一排三个接线柱用两个连接片短接,电机线接到另外三个接线柱上,因为不知道实际情况,要注意星型中性点可以接地

要注意星型中性点可以接地。我实际中没有见过电机中性点接地的

楼主:
我今天把37-50安的热继电器换成10-16A的然后调到最大,结果运行了半小时热保护就动作了,造成停产半个多小时,换回原来的50A热继电器,开机用钳流表监测运行电流十几分钟发现电流瞬间能到17A,十六点几安能站住一小会儿,十五点几安也能站住一小会儿,大多数时间在12-14安处来回晃。大侠帮我选一个合适的热继并说明一下选择原则谢谢。

网友J:
22千瓦电机,怎么着也需要35A到50A热保护。你的钳形表不准。从你说的16A热保护最大都跳,50A不跳,可以猜测应该是40到45A电流附近

网友K:
你的设备电机就是大车拉小货,有浪费能源之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22千瓦电机,怎么着也需要35A到50A热保护。你的钳形表不准。从你说的16A热保护最大都跳,50A不跳,可以猜测应该是40到45A电流附近

问题是这台电机的接法是星形接法,功率也就是7-8千瓦而已,电流若达到40A,那不早烧坏了。

网友L:
我认为你应该仔细看看,设备厂家不会无缘无故选用这么大的电机,应该是有它的道理,具体的现场我们没见,所以也不好妄加判断
干到老,学到老

网友M:
22KW的电机没有用Y形接法的。  不合理的。

网友N:
看到有些回复也醉了,有些人不看清就乱说一通,我就不说那个星形接法了,肯定是可以的,热保护器你就用jr36-20 14-22a的就行了,这个22kw电机满负荷时相电流可以达到25a,根据平常电流12-14a,有时17a,所以你把热继电器调到22a就行,万一设备出问题,电流过大,热继电器肯定会动作,又不会烧电机,平常不会误动作,供参考,不对勿怪。这里面有一个关于无功功率的问题,不知搞自动控制的各位大侠对电工技术是不是也很了解呢?

网友O:
完全可以

网友P(2015-12-30):
大马拉小车,厂家这么配置有两种可能:一起动力矩大。二为了获得良好的制动性能,所以不建议改变接法。三千瓦以上的交流异步电动机不适合Y形长期运行。

网友Q:
樓主要改電機接法的用意為何?啥種機構?機構購買時設定時為何買這型號,同電壓下電機接線三角改星型線電壓變一半力距也變小,電流會變大不會變小,電機國際規為效率約為85%如要90%以上要另購無功效率才會小,您的勾表所勾到電流因該是運轉電流非啟動時電流.要看您的機構工藝為何才好說如19樓說的
給參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