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7):
第一次接触s7-1200,网线连接好后不知道怎么设置?怎么下载程序?望高人指点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PG/PC里面设置为同一网段,不同IP地址就行了。

网友B:
软件好像需要博图,一般设置电脑ip 192.168.0.几或192.168.1.几,都试试,点上载,会弹出选择协议吧,选Internet,上面不是这么拼的,好像是wire什么,你都试试,看能不能找到可用设备,重点是软件吧
keven1

网友C:
直接搜索一下就行了!
  • 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D:
    3楼那个界面搜索,注意电脑IP和PLC的IP。

楼主:
    已经连接上了,主要是simatic services没有启用,在电脑里点击启用就能搜索到设备了。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