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有关于模拟量数据类型的问题

楼主(2015-08-27):
新手学PLC,对于程序里那些模拟量类型真的分不清楚,整型,长整型,实型,弄得有点头疼,谁能有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例子啊,比如说4-20毫安输入是什么型,在程序里做什么需要转换之类的,小白问题,大神见笑

网友A:
字还是双字要看你模块啊,一般是字,需要线性变换或者叫工程变换,可能有专用指令,也可以自己搞

网友B:
模拟量只有电压型和电流型,通过模块转换成对应数字量,比如4-20mA对应0到4000,整型存放整数,16位,长整型,32位;实数一般也是32位,占两个字。

网友C:
整形是16位二进制数据,1111111111111111,转换为十进制数据是65535.
长整型是32位二进制数据,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,转换为十进制数据是4294967295,
实型,也就是小数。浮点型也是小数。
“位”-----只有0和1两种状态。
“字节”------8个位。
“字”------16个位,2个字节。
“双字”------32个位,4个字节,2个字。
“四字”------64个位,8个字节,4个字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C:
4-20毫安的输入,通常在PLC内部是两个字节,也就是最大65535,但是要看模拟量模块的精度,14位的分辨率16384代表20毫
安。15位的分辨率是32767代表20毫安。16位的分辨率用65535代表满量程。
整形可以转换为双整形,双整形可以转换为浮点型,PLC里面的转换指令还不算强大,大部分PLC不支持浮点型转换为双整形或整形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C:
比如说你想用4-20毫安控制变频器0-50HZ的频率,那么你就要在程序里写一条线性转换指令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D:
在学习三菱FX1\2系列、西门子S7-200\300系列PLC时是不牵扯到这些概念的,学习组态软件时会用到这些概念,比如组态王软件。整形是16位二进制数据、长整型是32位二进制数据、实型也就是带小数的数据,有的书上也叫浮点型。

网友E:
模拟量跟这个没啥直接的联系啊,你只要知道你选择的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就行了啊,然后再自己转换成你自己需要的单位,比如压力、重量之类的。

网友F(2022-03-29):
感谢各位楼主讲解
浪子海风

网友G:
是不是可以理解: 整形 占一个寄存器..... 长型 占两个寄存器...... 实型 占四个寄存器......
优伤的菊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