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7):
用一台伺服控制放卷,用的是转矩模式

我想问下伺服的速度怎么控制,速度怎么限制

放卷伺服的运转方向是不是要与薄膜的输送方向相反?

网友A:
伺服的速度可以用内部参数调,好点的伺服有模拟电压端子调速度也可以。方向的话,我觉得正反都可以吧,你看转那边合适。

网友B:
伺服的内部参数调一旦确定,速度的调整是和输入的脉冲量或者输入的模拟量有关。

网友C:
这种送料收卷的一般都是用转矩模式,至于速度的设定可以在参数里设置,有内部速度参数的,最大速度也是可以设置的。注意的就是你伺服的刚性要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送料收卷的一般都是用转矩模式,至于速度的设定可以在参数里设置,有内部速度参数的,最大速度也是可以设置的。注意的就是你伺服的刚性要调好。

我的速度是外部给定的,我现在是根据最小卷经求出伺服的最大速度,再根据当前设置的主线速度计算出伺服需要的速度,也就是收在线速一定的情况下,我收卷伺服的最大限速是一定的(也就是给伺服的速度限制值是一定的)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

网友D:
用转矩模式下...不用调速度的....只做速度限制就行....防断料飞车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转矩模式下...不用调速度的....只做速度限制就行....防断料飞车...

收卷我现在基本上搞定了,但是放卷我现在还是不太明白,放卷的速度怎么控制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