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转不到位求助

楼主(2015-08-27):
如图,伺服电机带动Table旋转,每做一个工件Table转半圈,可是经常有转不到位的现象(比如只转170度,145度,160度等),然后就报警,最后只能打手动,用手把转盘转到位后才能重新开始自动开始,求助这是电机问题,还是放大器参数问题又或者其他问题,求大神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A:
首先你得看是什么报警,报警代码,分析下为什么停,过载还是其它,仅供参考

网友B:
看样子好像是布拉本德的快速水分仪,转盘上有一个很小的通孔,用于原点检测,检测元件通常是光纤传感器,如果出现上述故障,有可能是转盘下方原点标记以外的其他地方有污渍,影响光纤传感器的光纤反射,误判断为原点。或者是转盘老化,局部反射率降低,可以调整光纤传感器的微调电阻,调整到能够正常判断为止。
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C:
你说的报警是指伺服驱动器本身报警还是只是程序没到位报警?
1、一般带圆盘类的结构选电机要选个惯量大点的(或者能调大刚性的最好),或者加减速机,不然停不稳。
2、你监控下PLC的脉冲、伺服接收的脉冲、电机编码器的实际走的脉冲,做下比较,初步判断是哪个问题。
如果是PLC发送和驱动器接收不一致,1,PLC发脉冲受到干扰2、看下你伺服驱动器里的累积脉冲
如果发送和接收脉冲一致,实际走的不同,查看下连接机构,联轴器是否松动之类。
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

网友D:
这个真不好说

网友E:
得先明白,“转到位”是怎么定义的。如果是有固定位置的限位开关,那么多半限位开关信号有问题。如果“转到位”是随机位置之后170度145度什么的,那要看脉冲与反馈参数是否吻合,机械是否丢步
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
lvhonjun

网友F:
电机都报警了,还能有精度吗?把报警处理了在说

网友G:
用过步进电机减速机带动转盘走的很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