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学习三菱结构化编程遇到个小问题

楼主(2015-08-27):
[attachment=138928]
[attachment=138929]
为什么FMOV指令写的时候提示 指定了无法写入的值?改成7也不行,是不是常数不能这样表示?迷惑中
!!!

网友A:
d不能是常数吧??
,将常数传送到常数这是什么概念

网友B:
d與n的內容互換,建議再仔細看看FMOV指令

网友:
是不是32位???

网友C:
2楼正解

网友D:
D只能是字元件,不能是常数。你的这条指令正确的写阀应该是FMOV K0 D980 K7,就是把K0传送至D980-D986中,也就是对这组寄存器进行清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