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欧姆龙PLC如何把计时器的时间转换成时分秒,并显示在触摸屏上

楼主(2015-08-27):
PLC是CP1H系列,触摸屏是信捷的。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,。最好能给写个梯形图啊,谢谢了啊

网友A:
方法多种,要确定计时器单位是(0.01S还是0.1S……)。通过用2个DM,再用INC+1指令每到60个数+1(秒),满60第2个DM+1(分)……。

网友B:
直接读取剩余时间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