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7):
X0有个上升沿,30秒后Y0输出10ms,在这30秒内X0还会有8,9个无规律的上升沿信号,想要这30秒之内接受的上升沿也都按接受时的顺序30秒后顺序输出10ms。请教各位这个怎么写!谢谢了

网友A:
使用加法指令累加X0触发次数,然后顺序输出,每输出一次减掉一次,直到为0为止。

Good Luck~

网友B:
这个是触发三个的,如果需要九个或者以上的,你自己复制粘贴,改一下软元件就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

网友C:
    先入先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是触发三个的,如果需要九个或者以上的,你自己复制粘贴,改一下软元件就好。

    您好!
    谢谢指教,还想问下,怎么样循环使用呢,因为8-9个上升沿信号是不停在一直输入。打个比方,有8个上升沿过后,还会有第二组8个,第三组8个......

网友D:
    用变址寄存器来写,每次记录一个时间点,将数据处理给输出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    您好!
    谢谢指教,还想问下,怎么样循环使用呢,因为8-9个上升沿信号是不停在一直输入。打个比方,有8个上升沿过后,还会有第二组8个,第三组8个......

    完成动作的时候加一个mov K0 D1,这样就可以不断的循环了,我只是开了个头,其他的你要自己想,什么都帮你搞的话你能学到什么?

楼主:
    好的,谢谢,我再试试,我先用的DEC,好像不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