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8):
【求助】
现使用信捷XC3-24R-C系列PLC 与智能功率计进行通讯
已知两者均支持RTU通讯协议 采用RS232物理接线进行通讯 功率计数据存储地址已知
有以下疑惑求解答
1.RS232通讯线接线方式是否是在功率计一侧的RXD TXD与PLC串口处的TXD RXD对应连接?
2.信捷编程软件上是否还需要设置通讯协议或通讯格式?加入需要如何设置?(通讯参数已知)
3.软件读取数据的指令是否如下所写:
REGR K2 K0 K6 D0 K2

希望有了解的能提出您的宝贵建议
不胜感激

网友A:
1,接线就发送接收交叉接
2.参数设置在软件PLC设置-串口设置。哪里有通讯参数,改成一样的就行。
3.至于指令,如果你那个仪表是自动发送数据的用自由格式写更简单点,如果要读取的话,就用寄存器度,建议直接添加配置下顺序功能块简单很多,对应参数,地址什么的直接填就好了。
你好
功率计通讯遵循的是RTU通讯协议 寄存器地址是00 02 04依次往下的 现在只是想读取出对应寄存器的数值  可实际编程中读出的数值均为0 应该也可以看做没有读取数据吧
可以确的是接线没有问题  通讯参数时按照功率计说明书进行设定的  没有搞懂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A:
把仪表说明书发来看看呢

网友B:
可能站号,通讯格式不一致,对比一下

网友C:
监控下串口线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

QQ:346994482

网友D:
学习一下优秀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