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PLC运行故障灯亮,但是能够正常工作?

楼主(2015-08-28):
松下PLC运行故障灯亮,但是能够正常工作?怎么样才能检测是什么故障。消除故障红灯呢?哪位大侠能够帮助分析解决一下。谢谢!
David

网友A:
在线监测故障 找出错误点

网友B:
电池没电了,赶快换电池,换晚了程序会丢失

网友C:
打开编程软件在线就可以进行故障检测,一目了然!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点,先试试看。
David

网友D:
ERR灯亮红灯,设备正常运行。电池须更换了。3V纽扣电池,新的大约3.2V.前天正好遇到。

网友E:
换个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