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步进程序双线圈没有影响吗?

楼主(2015-08-28):
就是那个小车往复的程序,步进的,然后用软件检测出来(也可以用肉眼看到)有双线圈存在,这样的程序正确吗? 如果导入PLC能用吗?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A:
针对三菱,在同一状态步中有双线圈不可以,在不同的状态步中有双线圈可以。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如果使用双线圈时,为防止定时混乱,不要在相邻的状态步中使用同一定时器。
下载积分:+1(湖北荆州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sunny06a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楼上说的很详细,从编程习惯来尽量多用内部软元件继电器(M、T),不要出现双线圈,反正继电器多的很。
下载积分:+1(sunny06a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