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求助

楼主(2015-08-28):
三菱PLC FX1S如何与EVEIW的ET070触摸屏通讯,参数如何设置,
请各位大神帮忙。我用的是TK6070IP与三菱PLC通讯的线连接,就是通讯不上。
工控人加油

网友A:
(转载自网络)威纶是台湾生产,在台湾叫easyview,当时深圳人机作为其在大陆总经销,在大陆重新贴牌叫eview。2004年以前深圳人机开始在大陆组织生产,2004年双方正式终止合作。台湾威纶进入大陆并将其产品LOGO改为weinview,由于迅速占领市场,深圳人机改为上海步科公司(KINCO),并自己延发新产品,但品牌还是eview。因此MT500系列双方软件是可以通用的,但现在weinview是MT6000、MT8000系列,步科是MT4000、MT5000系列软件不通用。
换根通讯线试试

楼主:
谢谢,我试一下
工控人加油

网友B:
在威伦系统参数中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