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大神们,有没有办法让三菱的PLC延迟输入?

楼主(2015-08-28):
X1,X2要延迟3秒才接通,有办法搞吗?
我看到的延迟都是延迟线圈的,但是X1,X2是输入端子,咋搞?难道只能用中间继电器和计时器组合吗?

楼主:
而且我只是要中间一小部分的X1,X2的常闭点延迟输入,还有其他的X1,X2常开点不变。

网友A:
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弄?可以在X1,X2外部加电路,如外部加个PLC,或者单片机控制,
你在程序里不能改么?

网友B:
X1,X2進入後,先經內部TIMER延遲,轉換成內部M,以M替代X,以上

网友C:
通过程序来延迟,用3楼的办法

网友D:
如果是延迟反应,参考这个贴
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16468.html

网友E:
信號激磁計時器線圈,計時器接點進PLC輸入點
讓客戶可外部調整時間 你可能想用是這個吧?

网友F:
当然用软件解决
X1X2的下降沿触发内部继电器线圈,内部继电器触发定时器,定时器触发X1X2所要控制的东西

网友G:
刚接触PLC吧,弄通了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H:
一般都采用PLC内部中M或T,这个节约元器件。不怕花钱直接用外部时间继电器控制X0,X1

网友I:
赞同用PLC内部解决

网友J:
用M和T就可以实现。不过你这想法有点特别。
于英剑

网友K:
搞不懂内部这么好用的,楼主放着干嘛不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