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ork2

楼主(2015-08-28):
怎么下载不了

网友A:
本站右上角“工控下载”有WORK2下

楼主:
下载了,谢谢!在wend7上装不了

楼主:
快装好时,跳出 [upload=1]

楼主:
快装好时 , 跳出(无法读取安装所需的文件。请确认源安装介质是否已损坏)

网友A:
那到三菱官网上看看有木

网友B:
WIN7可以装的,我就用WIN7系统的

网友C:
win7 32或者64的都成功运行,默认安装,不要乱勾东西

网友D:
我的也是WIN7系统都装上了,装了两遍才装上重新再装试试

网友E:
能安装的,我是安装在WIN7 32位系统下

楼主:
works2 1.493可以装,2.531怎么也装不了,求大侠们指点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