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看这个程序那里有问题.....

楼主(2015-08-28):
PLC FX1S 程序检查66步电路错误
[attachment=138970]
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
qqq17888@163.com

网友A:
还在用老式的编程软件啊。。可以尝试一步一步修改再检查看看。。
个人估计可能是RST S0 或者DZRN那有问题。

网友B:
仅从一小段程序难以看出问题,通常状态继电器被置位后,用STL指令才有效。

网友C:
S0是起始不能放应用指令吧

网友D:
s0~s10是初始化占用的,建议除用了s0后其它的从s20开始试试看

网友E:
5楼说的有道理,个人认为S0好像不能用复位指令。可以用OUT S0

网友F:
可能m50闭合后瞬间同时回原点和复位s0

网友G:
看不出來..

网友H:
先学习手册,再练习编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