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8):
求个程序,单按钮第一下正传,按第二下反转,以后无限循环

网友A:
用RS触发器,我一般都用这个搞的。

网友B:
看看下图三菱的供参考。

[attachment=138983]

网友C:
我用边沿触发的字节、字、双字的异或,一次可以做出8、16、32个单键按钮。

网友D:
方式很多,仔细想想很多方法的

网友E:
[attachment=139123] 使用计数器实现

网友F:
Network 1
LD     I0.0
TON    T50, 2

Network 2
LD     T50
EU
LD     SM0.1
O      I0.1            //停止按钮
CTU    C0, 0

Network 3
LDW>=  C0, 1
LPS
MOVW   C0, MW10
A      M11.0
=      Q0.0
LPP
AN     M11.0
=      Q0.1
已模拟测试过可行,有个缺点,就是要是你长时间不停机或者复位 ,32767次按过按钮之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失灵,但是如果就是如你所形容的功能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