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8):
1先安装的GX  8.86编程软件

然后再次按照步骤安装GX Configurator-QP2.11L-UP旧版本

之后卸载旧版本 不安装 GX Configurator-QP2.34

此时打开GX编程软件  报错  安装存在问题,请重新安装 代码 ES:03000004

在线 传输设置无法设置

不卸载GX Configurator-QP2.11L-UP旧版本就不会出现这个报警

2先安装GX Configurator-QP软件

按顺序先安装GX Configurator-QP2.11卸载后安装GX Configurator-QP2.34升级版

之后安装GX  8.86编程软件

打开软件 在线 传输设置 通信测试 报错Error:01808502

请问大家可有好方法

楼主:
电脑是戴尔D630,系统是XP

网友A:
除了三菱软件之外,你的电脑还安装什么软件?

楼主:
cx one  4.3

台达 plc 触摸屏

西门子

楼主:
三菱dx Deleloper 和GX Configurator各软件怎么关联,软件安装是按照什么方式来完成功能,能不能给初学者一个系统的正确的操作方法。

网友A:
你的电脑裸奔?

估计和操作系统有关,我的XP系统,D630,你说的这几个软件随便安装的,没遇到问题。

楼主:
系统是Dell自带的系统盘

网友A:
你的电脑裸奔?
另:安装GX Configurator升级包提示卸载旧版本的时候,控制面板的添加/删除程序里面卸载,在弹出的删除选择文件时候,选择NO ALL,然后下一步。

楼主:
"弹出的删除选择文件时候,选择NO ALL"

没有弹出这个选项,直接卸载了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然后GX DEVELOPER 都不能监控了、不知道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