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报plc电池低压故障,但plc电池灯没亮

楼主(2015-08-28):
请教各位师傅啦

楼主:
因雷电引起触摸屏显示plc无响应,更换了fx2n-32mt 主板,触摸屏mt506tv改为mt506mv后就出现标题故障

网友A:
你可以通过程序看看M8005或者M8006是不是接通的,如果接通说明是真的没电了,然后你的PLC电池报警灯故障,如果没接通,检查触摸屏的程序;还有检查M8030是不是接通了,当M8030接通时,即使电池电量低,指示灯也不会亮的
下载积分:+1(qysuzhizhong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m8005,m8006,m8030都未接通,触摸屏plc低压地址也对,只是触摸屏的时间不对,应怎么检查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