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-WORKS3-1.13安装出错问题

楼主(2015-08-28):
在对GT-WORKS3-1.13安装时出现磁盘空间不足,也无法选择其它盘。例如:D盘。
以前安装过一次用的很好。中间卸载后再安装出现此类信息。
如图片所示: [attachment=138971]

网友A:
磁盘明显够的啊。
要不换个版本高的软件再试。
下载积分:+5(雪花飘飘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我XP系统,安装过程中可以自己选择安装路径。

楼主:
GTWK3-C-1130L
GTWK3-C-1119Z
两款软件都试过全度无法安装。
安装软件前电脑就安装了西门子博途V13SP1软件。

楼主:
问题已找到,由于先前安装的软件没有卸载干净导致。
将所有以前的文件删除掉重新安装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