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三轴试验装置

楼主(2015-08-29):
Z轴可以正常下降,下降后为什么不能提起

网友A:
在线监控看看 子程序有没有调用 有没有双线圈输出

楼主:
监控过了,子程序可以调用,但是到了Z轴提起那一步就不执行了。

网友B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C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D(2015-10-11):
我也要搞好要做个和这个差不多的,看看学习一下

网友E:
俺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F:
請問一下,副檔名GXW檔 如何匯入GX DEVELOPE軟件阿?

网友G:
第731行"rst m19",在m18为on的情况下不能起到复位作用(第729行)。看看m23-m27在z下降后是否有仍保持ON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