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加到100,请大家看看我这个程序对吗?

楼主(2015-08-29):
编辑成这样的,模拟的时候程序不能执行1加到100啊。请各位大哥帮忙看下

网友A:
循环是在一个扫面周期里完成的

网友A:
把D1改D10

网友B:
不正确 D1的值是2 不会改变的 程序有问题.M8000 应改成m8002

网友C:
首先M8000改成M8002,其次循环次数是98,再者,最好把X1改为M1,然后在循环结束时用M1触发RST M1,关闭循环。算了,直接给你上图吧,感觉说不清楚。
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D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E:
我是来学习的谢谢

网友F:
[attachment=139006]
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G:
初学,看不懂,谢谢
mythic

网友H:
不是很可靠
[attachment=139032]
可靠
[attachment=139033]
如果从1-100,初始化D0 = 1,循环次数改成99
从1加到100,请大家看看我这个程序对吗?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