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

楼主(2015-08-29):
刚接触工控,请教一下,在触摸屏上有的可以更改速度,位置等参数,是不是都是通过更改伺服来实现的,变频器可以实现吗?谢谢

网友A:
可以。只是控制精度不如伺服而已。
Good Luck~

网友B:
同意1楼!

网友:
可以改频率,可以控制精度,但是做起来比较麻烦一点

网友C:
诺只是更改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等些许数据,可通过通讯的方式达成。需根据实际变频器手册。

网友D:
通过调节频率来改变速度。

网友E:
若只有变频很难达到精确定位,一般变频器,加几个行程开关,减速,到位,越位!或者用编码器也可以,闭环控制不建议新手使用

网友F:
变频器的控制精度也是可以提高的,变频器加编码器采用闭环控制。
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精度了。

网友G:
可以的,看你选择什么样的通讯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