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那个往复小车的问题,关于停止

楼主(2015-08-29):
那个人使用步进写的(他这么说的),我是小白 还在学习,看了他的,我又用SET RST写了一个,其他感觉都能满足,但是停止那块不会写了,必须要用步进程序才能满足吗?
文件用的是works2写的

网友A:
用步进写程序简单稳定,用其他方式写也可以,但逻辑关系考虑不周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步进写程序简单稳定,用其他方式写也可以,但逻辑关系考虑不周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就是 想多试试几个方法,毕竟新学 也没老师教 就自己多弄弄 找找感觉。 可是感觉SET RST 不能完成这个停止要求。不知道除了步进还有什么能够满足。。。

楼主:
我想到了,写一个判断就好了!

网友B:
如此控制要求,步进和RS指令都能实现

网友C:
用步进最简单,其他的也容易实现

网友D:
用SET,RST ,或SFC都可以实现,这个可是初学的试题

网友E:
自己写的 模拟过了 没有任何冲突!
每天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