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9):
假如我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要走100mm.分十次走每次10mm.十次走完了.返回也一样每次10mm.向前走我会写,返回不知道怎么写了。就是正转10次反转10次。用相对指令反转要是负数,复位反转我都写的是-9999999。精准走我不知道怎么写。请教下大家,谢谢!

网友A:
步进电机有个反转信号输入,反转时接通反转信号
  • 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  • QQ:532904130

网友B:
    绝对指令吧,就是十个位置

网友C:
    1楼正解

网友D:
    看PLC,比如我们以类三菱的PLC,并支持相对定位与绝对定位的方式来讲。
    如果使用相对定位:回原点,找到参考原点后。按实际的尺寸弥补或弥补误差后,以10mm为距离,走10次,赋正方向值的负值重复执行。如果正方向是负值,负负就是正值,如果正方向是正值,正完就是负值。

    如果使用绝对定位:回原点,按实际的尺寸弥补或弥补误差后,以10坐标 x+10mm  x+20mm ...,回头就是x+90mm x+80mm  ...所有的位置直接指定,

    以上的X表示回完原点后,前进10mm不一定是工作位置所做的位置差调整值,可为0.

    随便说两句,还有其它方法也可以实现,比如脉冲输出等等。

网友E(2016-06-29):
    不太复杂的步进电机控制可以用专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,能实现所有的功能。价格才一百元左右,编程比较简单,带数码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