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OT1000求助

楼主(2015-08-29):
GOT1000跟信捷XC3的PLC可以连接吗?GT Designer3设置里面找不到信捷PLC啊,还是用其他版本软件?

楼主:
有人解答一下吗?

网友A:
选择三菱FX系列,信捷是高仿三菱的。

楼主:
再请教下,GOT1000跟PLC的连接是只能用422口吧?能用232的吗?

网友B:
可以连接,PLC选择的是Modbus。通讯地址等需按照相关手册的Modbus地址,地址上可能存在加减1。三菱Got1000HMI与信捷PLC最好使用RS232通讯方式,485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