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磁同步电机可以频繁启动吗?

楼主(2015-08-29):
永磁同步电机可以频繁启动吗?求教大神说一下大致方案,但是不能加减速机!

网友A:
电机功率,驱动方式,具体负载,详细一点。你这样问就跟学校的学生一样,大家无法给出工程参考。
具体的我现在也不大清楚,就是本着节省的原则,功率几百瓦,频繁启动大概1到2秒左右

网友B:
可以的,用过

网友C:
当然可以!不过要看你频繁启动的频率到底是多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