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9):
今天是周六,得闲折腾一下

PLC:FX5U-64MT/ESFX5U-32MT/ES
触摸屏:GS2107-WTBD
通讯线:USB线一根,网线一根

程序下载

  • 下载积分:+3(吴楠楠) 谢谢帮忙
  • 下载积分:+5(新工电工) 好贴好贴!
  • 下载积分:+5(ykykkhor) 好贴好贴!
  • 下载积分:+3(zz2679493)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楼主:
    FX5U是FX的高级品种,并不是FX3U的替代品。它在使用上有很多不同,有些地方类似Q系列。
    FX5U没有USB和圆形编程孔,通常编程都用以太网口
    拨掉塞子,插上网线

    通电后,ERR灯慢速闪烁

    这是正常的,新机器没有程序,都会这样慢速闪烁

楼主:
    打开GX-Works3,新建工程,选择FX5U,梯形图。
    点击 在线,连接目标指定
    按如下设置
    [attachment=138987]
    在适配器那选上,确定,通讯测试,OK。

    随便写了两句程序,灌进去。
    还得象Q系列PLC那样复位一下PLC,ERR不亮了
    [attachment=138991]

楼主:
    但我的电脑得一直连着网,又没有交换机。总是很不方便的。
    所以通过触摸屏GS2107-WTBD做透明传送应该是最方便的
    打开触摸屏软件,新建工程,连接机器那选IQ-F
    下一步,I/F选以太网
    [attachment=138988]

    工程虽然建好,但就这样做好画面,灌进去是连接不上的。
    因为默认的PLC站号和触摸屏站号都是1,有冲突
    点击软件左边的系统,连接机器设置,CH1:MELSEC IQ-F
    [attachment=138989]

    点击以太网设置(T)
    [attachment=138990]

    PLC的站号默认是1,现在我改成2就行了
    (其实这是一个BUG。新建工程的时候,软件应该自动把PLC分配成其他才对)

楼主:
    做了一个简单的画面灌进触摸屏,屏与PLC通讯成功。

    接着做PLC程序。
    FX5U的特殊软元件有一些不同。它可以兼容一部分Q的,也可以兼容一部分FX的。
    比如D8013 变成 SD8013。 M8029变成SM8029。

    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位程序,灌进去,运行后,没看到Y闪,ERR灯却亮了!

    研究了一下,找到原因:
    先点开PLC软件左侧的参数,模块参数,高速I/O
    然后点输出功能,定位,再点右边的详细设置

    [attachment=138992]

    出现一个窗口,感觉有点象QD75的模块,还有定位数据,这里先不管它,只要让相关的Y可以用于定位就行。
    在基本参数里,轴1,轴2,轴3,轴4都处于未使用状态
    可以选PULSE/SIGN 或 CW/CWW
    我选择了PULSE/SIGN(脉冲加方向)
    Y0脉冲是固定的,方向可以自己选择。

    其他乱七八糟的就不管了,确定,写入到PLC。复位。再试,OK!

    最后把做的测试程序发上来,我水平有限,仅能供初学者参考: 3,5U与GS.rar (487 K) 下载次数:556

    希望能对第一次接触FX5U的人有所帮助!
  • 下载积分:+1(mythic) 电子手册:CPU,I/O —— ..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网友A:
    在新建工程的地址设置方面,感觉西门子的STEP7做的比较好,默认的自动分配的地址不会产生冲突。

网友B:
    哈哈 我昨天在您这里定的货到手了 上电后发现ERR灯亮 也没有电池 还以为有问题 ,找客服才知道这个可以不用电池。

网友C:
    FX5U主要适合那些方面呢

    mythic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做了一个简单的画面灌进触摸屏,屏与PLC通讯成功。

    接着做PLC程序。
    我查了一下手册,没找到FX5U特殊软元件的说明。
    好象听三菱的人说过是可以兼容FX3U的,对了,加S。

    在电子手册的FX5U应用篇的附录里有特殊软原件一览表

网友E:
感谢LZ分享,对5U有了一些直观的印象

网友F:
上份手册可否
迈翔

网友G(2015-10-03):
这么快又出新系列了,不知程序保密性如何?

网友H(2016-02-25):
楼主:5U和维纶屏用交换机控制,都能用IP地址下载程序,但是5u和维纶屏通讯不上,楼主可知道怎么设置5U

网友I:
來測試一下.感恩!

网友J(2016-04-24):
感谢!!!!!!
FX5-40SSC-S/FX5-80SSC-S/QD77MS/QD75P 欢迎学习交流,目前在学习Q172!

网友K(2021-10-30):
FX5U系列PLC与GS2107连接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