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29):
      1、公司有1清洗设备,其中1槽上升、下采用伺服速度控制,经常出现下降无法启动,伺服刹车打开之后靠自动下降到不固定位置伺服才会启动;
系统采用模拟量进行控制,伺服及电机采用安川系列。
   2、用SigmaWin+ 软体在状态监控模式下,伺服ON(S-ON)正常,但速度指令(V-REF)显示速度指令未输入,但在动作监控状态下可以看到
速度指令值。
   3、一开始怀疑DA模块损坏,但测得正反转电压均正常,而且升降臂上升是正常的,所以排除模块问题。
   4、更换伺服控制器也无法解决问题。
   5、其次怀疑干扰,对控制器及模拟量到控制器线路、周边变频器重新接地故障持续。
恳请各位大神出手相助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伺服刹车打开之后靠自动下降到不固定位置??按道理刹车打开后,有伺服ON抱住,不会掉下来才对,,先查这个问题

网友B:
兑换驱动器试试~~

网友C:
检查伺服电机刹车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