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气垫膜制袋机故障请教!

楼主(2015-08-29):
一台电脑气垫膜制袋机使用“辉煌CH-III微电脑定长控制器”控制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而驱动步进电机。
现在出现在送塑料膜时偶尔出现实际长度短于设定长度1公分左右,多的时候几乎没有。
微电脑控制器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全部更换过,没有改善。
此机台较老旧已经没有控制器操作说明书了。
现在怀疑是步进电机丢步所致。
请问有没有维修过此类设备的师傅指导一下问题出在哪里。

网友A:
气垫膜制袋机和薄膜制袋机不知是不是一样。上次修过薄膜制袋机,现象和你的一样,尺寸小,而不规则。同样换电脑板,步进驱动器,没用。确定是机械问题。最后找到原来是胶棍脱胶打滑

网友B:
估计是机械问题所致,检查机械

楼主:
已将步进电机更换,需要试机查看使用情况。
机械问题还真给忽略了。再去检查确认一下。

网友C:
1 步进棍打滑。。同步带 同步齿轮(或轴连接器松),2听步进电机声音 别是里面轴承坏 3 驱动器上有拨码开关选择大电流 ,步进档位用 最高档位 力气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