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上传下载如何设置?

楼主(2015-08-29):
各位老师:新手第一次用威纶屏,用交叉网线连接HMI与电脑,上传时显示请检查IP与端口,屏上与EB8000IP一样,请问电脑端需要如何设置,还是哪里需要怎么做??

网友A:
你搞网线上传下载?用手机数据线不可以吗? QQ364143717
下载积分:+1(robot65581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LZ 把屏的一端插到路由器上试试!
下载积分:+1(robot65581)

楼主:
我这个MT8050IE没有插手机数据线的插口,但另一个MT6070IH没网线插口,插手机数据线显示请检查屏IP与密码,我等下试下用路由器,谢谢各位老师帮我

网友C:
电脑IP不能与人机同号,但需要在同一网段,交叉网线(具体哪2根查手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