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别的Q系列BALLUFF模块,不知道干什么的
加垒电气

楼主(2015-08-29):
型号是 BIS S-403-00 BIS controller 有见过知道模块作用的吗?

网友A:
BIS S-403-00是巴鲁夫传感器 ;BIS controller不是三菱的吧
加垒电气

楼主:
就是这样的模块
加垒电气

楼主:
这是侧面型号,不知道接巴鲁夫的什么东西

网友B:
专用的特殊功能模块,可能是接距离感应器或RIFD读写头的模块
可以用类似度三菱模拟量模块数据的方法读出模块数字
加垒电气

楼主:
daizhi 大师不知道有没有用过

网友C:
他是属于传感器的,可以与三菱的Q系列互联,
www.balluff.com.cn
。上网可以看看。跟三菱应该属于合作关系,所以模块可以用在Q系列上

网友D:
哈哈,这个应该是RFID类
特别的Q系列BALLUFF模块,不知道干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