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 200 MOVB 实现QB2 输出

楼主(2015-08-30):
我用s7 200PLC输出控制电磁阀,为节省输出点,用Q2.0~Q2.3做行,Q2.4~Q2.7做列,控制16只电磁阀,能否用MOVB 指令传送一常数给QB2,如2#10000100实现QB2.7为1,QB2.2为1,其余为0呢?

网友A:
能否用MOVB 指令传送一常数给QB2,如2#10000100实现QB2.7为1,QB2.2为1,其余为0呢?
没问题

网友B:
二楼正解,没有问题~

网友C:
问题是,怎么分别控制16个电磁阀呢,我认为每次会有4个电磁阀一起动作,请考虑

网友D:
一楼的正解,是可以的

网友E:
要实现阀组的复杂输出不行,组合方式有限,或许是个喷泉程序.

网友F:
200低端PLC便宜的冒泡,还有必再要节约?看来这样的项目没有利润可言,不接也没有啥损失!
程序原理分析控制没有问题,硬件输出8个点如何控制16阀呢?

网友G:
8个点可以控制16个阀,类似于行列式键盘(单片机用的键盘就是这样)。用Q2.0~Q2.3作为行输出,Q2.4~Q2.7作为列输出,共4行4列16个点。例如:Q2.0和Q2.4有输出,那么第一行第一列的阀门打开(电流方向从Q2.4输出,从Q2.0输入,也可以反向,Q2.4与Q2.0之间串联电磁阀线圈,这要求PLC为继电器或晶闸管输出方式才行)。如果电磁阀负载超过PLC的带负载能力就只能外接继电器。PLC的输出控制继电器线圈的电流通断。

网友G:
为了避免导致电源短路,可以设计成所有列的点为电流出,所有行的点为电流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