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欧姆龙CP1H

楼主(2015-08-30):
小白求教,我用PLS2调试电机运动,可是电机脉冲发完还是一直在转,这个过程中PLC的输出口灯饰一直亮的。想问问为啥一直不会停,是指定相对脉冲的原因吗?可是用绝对脉冲我又没法用,求指教。

网友A:
你给D100--105设定加减速、频率、脉冲 数没有?

楼主:
设置了,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停的转不会停。。。

网友A:
没见过用常ON点做运行命令的,建议编一段试验运行程序,用外部信号启动,定位完成信号切断运行。

楼主:
我这边输入信号不多,用个定时器替代一下你看行不。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,一个步进电机每次前进一定的距离再回来,回来的位置有个接近传感器设为固定的起始位置。电机不停地往返运动,运动距离递增,有一定的精度要求,我需要用光编提高精度吗?

网友B(2016-03-20):
不要用常ON接通命令用一个位,再在PLS2前加@就可以了,执行一次就结束。

网友C:
6楼正解
相信自我!

网友C:
你这样做的程序指令会一直执行的,所以不会停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D(2016-07-14):
pls2是微分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