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30):
在做一个项目:共有1个主站,2个分站。主站采用314CPU ,分站使用IM153,使用DP通讯。在程序中已添加一些OB块,例如OB82 85 86 87 121 等,DP头ON/OFF也设置正确。
现碰到一个问题:有时分站会与主站通讯失败,但几秒种后又会成功。通讯成功、失败的时间是不固定的,有时1天出现几次,有时几天出现1次。由于现场设备的一些信号是接在分站上的,主站检测不到信号就会导致现场设备停车。想在程序中对这些信号加断电延时,但又会对现场工艺造成很大影响。现在是在是不知道如何办了?哪位大哥给小弟出个主意?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可能是干扰问题,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走,祝你好运~

网友B:
是楼主电脑有问题   误认为PLC 不稳定

网友C:
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弄,可能跟干扰有关系。

网友D:
我也感觉是干扰问题,一是和动力线分开走,二是看一下屏蔽接地一定要做好,我之前也碰到过几次这种情况,是因为对讲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