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1H系列欧姆龙PLC的数据区数据可以从PLC读取吗?

楼主(2015-08-30):
项目上有多台机器,用到CP1H,数据比较多,如何通过编程软件读取D寄存器全部数据呢?读取可以保存,下次直接写入另一台PLC.

网友A:
可以的,点击第一排工具栏按钮,进入监控模式,上载按钮就会变得可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