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
RS232不足之处,那个说法正确?

楼主(2015-08-30):
“传输距离有限,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,实际上也只能用在50米左右”
这个说法正确吗?

网友A:
50英尺=15.239999976835米

网友B:
没有50米,适用距离50英尺即1楼所说的15米左右。

网友C:
手册上说15米,我实际使用过25米。50米这个没试过。
原文一句话里不应该一会用英尺,一会用米的。

网友D:
我触摸屏与PLC 232通讯,10米的线有时候就会出现通讯延时的,触摸屏响应比较慢,这个要看实际情况的

网友E:
15米左右,如果用屏蔽好点的线,三五十米也没问题,再长就没试过了

网友F:
RS232通讯距离短,速率低,单端传送

网友G:
RS232确实是短距离传输

网友H:
官方数据,15米

网友I:
25米没有问题,有时候看现场环境

网友J:
RS 232传输距离短,可考虑485,那个长。呵呵

网友K:
手册说15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