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30变频器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5-08-31):
M430变频器,打算设置成一上电,面板就是AUTO模式,现在一上电是hand模式,每次都得按面板来切换自动,我看了一下参数P0718设置的是0啊,0是自动,1是手动,但是为什么上电后还是手动模式,这是为什么,哪个参数还管着这个手自动呢?怎么调?谢谢。

网友A:
端子5,9接通为手动控制,6,9接通为自动控制。你试试看?

网友B:
MM系列变频器参数比较复杂,有些参数相互联系,建议首先通读一遍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