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本以为轻松立功,无奈功亏于溃!

楼主(2015-08-31):
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,带动两条同步带做往复运动(前进后退),同步带不是圆圈而是“一”字型。现一根同步带被拉变形拆了,没库存便拆了旧机台同步带来换。当时只换坏的那根,没多想两根同时换。机台正常了一小时又挂了,再拆一根来换并调好松紧度,试运行中心里没底七上八下!
求高人指点

网友A:
上图 上图 看看
保密车间不让带手机
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新旧皮带混用只要分别在起始、停止位调整好松紧度,使其保持一致,一般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这样的结构即使同时更换两根皮带也需要调整松紧度,不同的皮带伸长率是不一致的。全新的皮带也是如此!买国外的皮带要好一点。
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挂的现象是什么?是同步皮带断裂还是皮带齿磨损?
两条皮带作用于同一伺服电机涨力是需要调整到尽可能一致。
挂的现象是皮带断裂和皮带齿磨损
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没图太抽象
保密车间不让带手机
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旧的同步带只要还符合要求可以和新的同步带合用,但是必须重新调松紧度。如果是自然损坏,最好两条同时更换。
下载积分:+2(最远是多远) 真诚感谢!
于英剑

楼主:
现在机台好了,惭愧!是我同事调好的,应该是把皮带两端变形齿剪掉再换长点螺丝固定,调好松紧度。深感惭愧停机两天两夜

楼主:
同事修好一天又挂了,惭愧这次自己换个长螺丝锁同步带再调好松紧度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