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8-31):
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,控制欧姆龙伺服电机。

之前使用一直正常;

最近突然出现了一个现象:每次长时间关机之后(两个小时以上),重新开机复位找原点时,总是会与设定位置有偏差,然后再重新断电开机复位两三次之后,才能准确的走到设定的位置。

请问这种原因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??

网友A:
暂时想不到。

但可以尝试一下,每次关机开机后,让伺服向前走一小点。再找原点试试。

网友B:
会和电池有关系吗~但是如果没电应该怎么搞都不会有原点位置

网友C:
暂时确定不了,但要确认地线有没有接好、或驱动器充放电大电容存在漏电可能。

网友C:
还有联轴器有没有拧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用什么找原点的,光电开关还是伺服Z相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什么找原点的,光电开关还是伺服Z相

机械式的接触开关找原点,然后用的ZAN指令,你说的伺服Z相指的是什么,我是新手额,

还有就是,我遇到的这个现象,反复多次断电之后,就会找到准确的原点,这就让人很奇怪了

网友E:
你 用的 是原点回归。。。还有一 个 指令是DSZR。。。用到Z相

楼主(2015-10-05):
引用 网友C:
还有联轴器有没有拧紧。。。。。。

之前也有怀疑过,是机械方面的问题。

因为这个现象比较奇怪,虽然每次有偏差,但是当多断电复位几次之后,又能回到准确的位置。

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,还是没有找到

网友F:
联接器松了!仔细查查,确保回原点的时候电机没有机械卡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