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能通过继电器控制步进/?

楼主(2015-08-31):
我现在有一天FX1N的晶体管输出的PLC,控制两个步进,现在想在加一个步进电机,不需要控制运动,只要启停就可以了。我想用PLC的普通输出点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这个步进,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A:
频率在20HZ以下可以,如果最高继电器就无法正常通断了

网友B:
如果只是启停的话,为什么不用单相异步电机?

网友C:
试一下可以,没有实用价值。

网友D:
且不論跟不跟得上輸出頻率,10萬次的壽命能折騰幾次?!!

网友E:
只控制起停,当然可以。

网友F:
只要启停次数不超过继电器工作最大频率就行

楼主:
设备现在就是要加一个传送带,普通电机安装位置不够。

楼主:
大家看看这个??? [attachment=139075]

网友G:
可以考虑去买一个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,不贵,肯定比继电器好用。
下载积分:+1(最远是多远) 感谢分享!

网友H:
只靠一个继电器无法控制步进电机正常运转。步进电机运行需要启动指令和脉冲数指令。这里没有脉冲数指令。
于英剑

网友I:
需要一个脉冲发生器

网友J:
需要外接一个脉冲发生器才可以的,。

网友K:
用内置定位型步进可以,或者买个步进电机控制器淘宝30元搞定。

网友L:
话说步进电机只控制启停是什么鬼?。。。

楼主:
就是一个传送带。。。

网友M:
有那种自发脉冲的步进的,雷赛的就有,你就控制通断就可以。你可以去查查,什么型号忘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