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台达plc DVP-60ES属于Es2系列吗?

楼主(2015-08-31):
小弟请教一下大神们,现有一台老式台达 DVP-60ES 型 PLC,出了问题,我没搞过台达的过。问下这种型号的是用Wplsoft-v241软体编程的吗?现想找编程软体的操作说明书看下。可是找不到Wplsoft-v241编程软体操作说明书。。。有哪个大神指点下小弟。谢谢!

网友A:
用Wplsoft-v241软体编程 ES系列,不属于Es2
QQ:532904130

网友B:
在台达官方网站下,什么资料都有

网友:
台达的编程和三菱差不多,其实软件的 帮助 里面就有使用手册,而且百度也有